怎么实现编码器分段控制

楼主(2010-06-25):
例如一条输送带上有十个工位,如0到9要将上面的材料送到输送带上没有检测开关请问编码器可以实现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建議使用CCD[機械視覺]利用影像比對方式判別產品.
*檢測物品,不能超過CCD的FOV

楼主:
机械视觉系统有用到,但不如何准确的把料送到相应的工位上去

网友A:
工位是固定的嗎?

网友A:
我的想法:
料放置輸出帶,當SENSOR檢測物料時,輸送帶停止,TRIGGER CCD 做影像比對.此時CCD檢測物料偏移量,
再利用XY-TABLE 抓取物料移動至工位.
首先物料及工位要TEACHING POINT 才可做CCD影像比對.

网友B:
假如你是一次要移一個工位的話用三菱PLC可以這樣試試:先讓皮帶自0位走到9位,看C251數值多少,在除以10,這就是一個工位的長度值先以D500表示,
程序依:
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
LD>= C251 D500
OUT M0 <=====每一個工位到達信號
LD M0
RST C251

楼主:
5楼的前辈运输带是不能停的且运输带上也没有SENSOR,工位是固定的十个工位一个要位有分左右侧也就相当于二十个工位

网友A:
請教一下,那輸送帶的物料如何至工位上[指現在機構].

楼主:
通过CCD系统识识大小后送到运输带上,然后在按大小分别送到不同的工位上

网友A:
CCD判斷大小後,資料用FIFO SAVE TO DATA TABLE , C/V 加上SENSOR 判斷物料已到達該區工位,在利用氣缸推入.

楼主:
这些都做了,难点就在运输带上没有SENSOR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CCD CATURE ENCODER VELUE INSERT FIFO DATA TABLE OK!

网友A:
CCD軟體自己寫,還是套裝軟體?

网友B:
裝SENSOR有困難嗎?這是你必須考量成本問題,是有很多解決的辦法,看你自己衡量了!

楼主:
要是装SENSOR的话,我的料下来会被碰到因此我想用编码器来做

楼主:
CCD软件是自己写的

网友A:
裝encoder是ok!,可是先要量出ccd至工位的pluse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