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各位大侠,经常在AB-PLC上看到有关看门狗这个名词,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的意义,谢谢!请你用最简单的汉语写出来,不要太多的理论了,小弟我会感激不尽的!

网友A:
就是一狗:一次扫描全部程序超过规定时间就叫

网友B:
看门狗其实就是一个计时器,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程序还没有执行完一个循环,那么会产生报警.象用很多的嵌套循环,中断等待都有可能会导致报警.

网友C:
是厂家设定的程序中一部分呀,缺少了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