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5):
不知道怎么把我写好的PLC程序上传给PLC里面!只能下载下来的PLC程序才可以和PLC在线!它跳出一个对话框

网友A:
modem是远程用的,你选它干嘛?????????????????????/

楼主:
那怎么设置它们!

楼主:
我设置了!还是用不了?哎呀好烦躁啊!还有那位太虾可以为我解答!谢谢了!

楼主:
我的QQ是1006588299

网友B:
先选好端口COM,就是你的数据线连接PLC的COM再右击程序点上传从程序到PLC就好

网友C:
引用楼主wingxinfu于2010-06-25 08:35发表的 OMRON的PLC上传问题 :
不知道怎么把我写好的PLC程序上传给PLC里面!只能下载下来的PLC程序才可以和PLC在线!它跳出一个对话框

你写好的程序传给PLC叫下载,你从PLC里传回来的数据叫上传

网友D:
从现象看是你通讯端口设置问题,另外上载,下载关系搞反了

楼主:
这些都不行啊!还有那位太虾有经验的给小弟想想办法啊?

楼主:
就是说我要写程序到PLC里面传不了!在PLC里下载的就可以传回PLC里面去!

网友E:
程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