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5):
PLC与变频器进行485通信,发现PLC COM口灯一直一闪一闪的,另外在变频器上设置通讯地址时我已经改为1,请问在程序上还要不要进行设置?

网友A:
看一程序站号是多少就改多少

网友B:
程序中的通讯站号要和变频器设定的站号一致
PLC的485通讯口的通讯格式也要和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一样
其它的就是看你要读写什么参数就在程序中进行编写就好了。

网友C(2010-07-30):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的通讯站号要和变频器设定的站号一致
PLC的485通讯口的通讯格式也要和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一样
其它的就是看你要读写什么参数就在程序中进行编写就好了。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