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过程控制,和其他顺序等控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6-25):
想起自动控制原理说过 自动控制包括 顺控 过控 数控 还有的什么 恒值控制 随动控制 程控
都乱套了 谁给理理~~?

网友A:
过程控制主要是用在一些稳定生产的行业中,比如化工行业,恒压供水,要保持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的一些参数的稳定,时期控制过程中的一些参数保持比较稳定,从而保持生产的稳定,过程控制中毕竟要牵涉许多模拟量,这也可能是过程的由来吧,
楼主可以多看看DCS的资料!

网友B:
过程控制主要是用在一些稳定生产的行业中,比如化工行业,恒压供水,要保持张力\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的一些参数的稳定,在DANFOSS的变频器说明书中,这些量统称为过程变量,控制这些量维持在一个给定的范围内.

网友C:
过程控制主要是为达到规定的目标而对影响过程状况的变量所进行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