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和MR这两个命令用欧姆龙怎样代换

楼主(2010-06-25):
EX40的MS(S)主控线圈置位和MR(R)主控线圈复位改成欧姆龙的用什么命令?下面是梯形图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
是东芝的EX4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L ,ILC
锁存和清除锁存指令。

楼主:
谢谢二位老师。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