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速度问题

楼主(2010-06-25):
很奇怪,伺服电机速度很慢,不知是为何故,

网友A:
你這樣說,好像我們在現場一樣?
可以再說清除點嗎?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使用的,不好判断!

网友C:
JOG还是自动定位,原来是这样还是最近才这样,呵呵,广州的话我可以帮你。QQ:397048686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其中以相脉冲没有输出,绕组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中以相脉冲没有输出,绕组断路。
脉冲没有输出:servo motor 不會移動.
绕组断路:servo amp 會有error code.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两个定位模块控制两个伺服电机,我将JOG的速度写入两个定位模块,模块按我所写入的数值发放肪冲,但是很奇怪,不管,我如何修改定位模块里的JOG速度设定,不管是大还是小《都是在设定范围之内》但是伺服电机的转速都是很慢,我在考虑是否将脉冲接收方式改为差分接收,而且,我也将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设定好《1个肪冲1微米。,不过,我的螺距是30MM,所以很奇怪,想请教你们有没有其它的想法,谢谢。

网友A:
移動距離太短,servo motor未移動至設定速度,就減速了.
以速度對時間的圖形來說,原本servo是要梯形波,現在變成三角波,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哦。

网友E:
调整驱动器输入信号,
1,脉冲频率
2,速度模拟量,0-10V or 4_20mA.
3.直接修改参数或通过通信方式修改驱动器的参数,

楼主:
可能存在移动距离过短的原因吗?我没有设定距离,我直接用手动,也就是说是用的是寸动的工作方式啊。应该说不存在距离过短的原因吧,不过,谢谢你,给我了一个新的思路。

网友A:
程式可以上來嗎?
1微米[英文的單位是什麼]
軸控是什麼廠牌型號?
我的轴控是三菱的定位模块FX-2NC -1PG

楼主:
你有QQ吗?哥们,大家聊一下吧

网友A:
我沒有QQ
如何申請
呵,我的程式传不上来啊,太慢,请教哥们一下,你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1微米[英文的單位是不是1µm]
如果是的話,你設的精度太高了.
請改為10µm.
谢谢你啊。

楼主:
哥们,你说得有道理啊,谢谢你啊。我本来以为是脉冲接收方式有问题,想将脉冲方式改成差动接收,谢谢,你

网友F:
应该和脉冲比例有关,我上次碰到同样问题,调了一下就可以了,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