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继电器方式控制伺服放大器使伺服电机运转?也就是手动控制

楼主(2010-06-25):
在位置模式下,如何不用PLC方式而用继电器方式控制伺服电机运转?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繼電器過快嗎?
送出來的寬幅會一樣嗎?
PLC有那麼缺.

网友B:
普通的交流接触器肯定是不行的?楼主试试固态继电器,那个反映速度块,寿命长。

楼主:
哦,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用的伺服放大器是MR-J3系列,控制对象类似旋转工作台。由于具体的控制对象辐射很大,所以控制柜放在屏蔽室外面。由于任务紧张,在出现最坏的情况下(PLC不能工作了)工作台还必须工作,这时就希望人工操作伺服电机使工作台到位。我查了下资料MR-J3系列在试运行的模式下,可以点动控制伺服电机运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速度模式下,也可以通过模拟电压的方式控制伺服电机运转。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更改控制模式,我就想知道除这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如果旋轉站點不多,建議使用 index motor

楼主:
刚开始使用伺服,对index motor这种方式不太懂,楼上能否具体说明下?

网友A:
其實它是個感應馬達連接分割器,以固定位置旋轉移動.
對環境比較不好的場所,或許這種方式比servo motor好一點.

楼主:
哦,但伺服方式已经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