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MT6056i 换页问题

楼主(2010-06-25):
请教下 威伦MT6156i怎么做换页啊 比如开机画面是 工程一 工程二 工程三 。。。 怎么可以点一下工程一 就换到工程一的控制画面啊
还有我用威伦屏的在线模拟功能来控制PLC的M0 昨天可以今天怎么就不可以了 就提示 PLC no response 怎么回事啊 通讯参数和昨天的一样?

楼主:
没有大侠能帮我下吗

网友A:
1,用功能键就可以
2,是不是连接有问题、或者参数有改动!

网友B:
可能接口烧坏了,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C:
好像很经常发生

楼主:
接口口线要是烧坏了 怎么这根线还是用来给 PLC写程序呢
不过是有一次我在监控PLC里面的数据时 同时又用了在线模拟功能 这有可能把线烧坏吗?

网友D:
用功能键来做换页功能
不能通讯很有可能是串口的问题,换一块屏看看吧。

在东莞市

网友E(2011-03-25):
功能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