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样解释

楼主(2010-06-25):
这个程序怎样解释

网友A:
看来你不是很理解啊!MOVP传送脉冲K2Y0就是从Y 0到Y7共8点输出!当X0按下就会以2秒的时间输出Y0Y2YY4Y6再2秒输出Y1Y3Y5Y7!只要X0不断开就会永远的如此!H005 H00AA都是16进制数和32进制数的知识啊把它变成2进制数就可以了!这是基础啊老兄加油看书 啊!

网友B:
状态传送
T0每隔2秒动作1次,每次动作时间2秒
T0不动作时,传送16进制H55状态到Y0至Y7,即Y0、Y2、Y4、Y6动作,Y1、Y3、Y5、Y7不动作,H55为(0101 0101)
T0动作时,传送16进制HAA状态到Y0至Y7,即Y0、Y2、Y4、Y6不动作,Y1、Y3、Y5、Y7动作,H55为(1010 1010)
X0不动作时,Y0至Y7全部不动作!

网友C:
X0断开时,其常闭点接通,K0→K2Y0,使Y0~Y7复位。

网友D:
1楼的老兄 还有32进制的数啊? 第一次听说呢 真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