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10-06-25):
我是初学者,在学习中有道题是:在单步运行中,按下停止按钮,会自动完成这步然后自动跳到初始步。我不会请大家帮帮忙想下怎样编,要不要用怎么特殊指令的
PLC学无止境

网友A:
可以用步进梯形图指令试试。
根据按下了“停止按钮”这个条件,使状态不顺序转移、而跳转到初始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步进梯形图指令试试。
根据按下了“停止按钮”这个条件,使状态不顺序转移、而跳转到初始步。
你说的是不是在步进指令中每一步加跳转到初始步? 如果这样的话不好
PLC学无止境

网友B:
让停止按钮置位一个中间线圈,吧线圈开关量并联到初始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