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请教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是不是D130>D128时,把D128的数据传送至D1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D130>D128时,把D128的数据传送至D130???

Yes,只不过是将D128,D129送入D30,D131

Rega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es,只不过是将D128,D129送入D30,D131

Regards

因为比较是32位的指令。

楼主:
谢谢关注这个问题的人,特别感谢楼上同学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比较是32位的指令。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比较是32位的指令。

双字的指令。D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