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楼主(2010-06-26):
三菱PLC软件"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故障最好是怎么解决呀?希望有人帮我呀!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系统,装的是三菱那个版本啊,软件没装好啊

网友B:
我也遇见过,与版本无关。有时能打开,有时不能

网友C:
我装的是7版以下的。就行了。如果是8版的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你打开的文件是不是 别的版本编程的啊。

网友D:
版本不够高

楼主:
我的是XP的呀,装的是GX Developer 8.52 (中文版),能装成功,但就是一直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这是什么问题呀?按以下方法做了还是不行!
三菱新软件安装方法
1:如果以前装过三菱软件先要删除旧软件再册掉旧的注册文件
2:打开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3: 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

网友E:
最好不要用GHOST的系统,因为GHOST的系统很多插件都被删了,最好用一个原版的系统,这们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