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触摸屏NP系列的 用什么编程软件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2010-06-26):
OMRON 触摸屏NP系列的 用什么编程软件?
希望大家 指点 一 下

网友A:
NP Ver1.0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B(2010-11-26):
NP3-MQ001与NP3-M001B都用NP Ver1.0版本软件吗?两个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C(2011-04-27):
应该不是一个吧,NPdesigner1 中没有NP3-M001B的选项
OMRON 触摸屏NP系列的 用什么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