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的自动停止,只有输入密码之后才能工作

楼主(2010-06-26):
我现在做了一台设备 用的是S7--200的PLC 现在由于款项问题 老板说要加一个时间到就停止系统工作的功能
即: 如果客户只给了一半的购设备的款 ,那半年之后系统就不能再使用了 ,只有付清了款项 ,得到公司给的密码之后 系统才能从新开始工作
求教各位兄弟 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比较】-------------------【Stop】
200有Stop指令。
但是楼主请想如下结果:
工控行业道德低下,或许别人会为了几百元而去破解你的程序,从而发现端倪,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也许将余款回收细节写入合同中更好一些。
Regards

楼主:
恩 是的 谢谢 现在生意难做哇 有的还要先试用 不付钱的 呵呵
请问 怎么比较 在STOP 老兄 详细点好吗

网友B:
建议你最好不要停整机,只停掉一个关键部位,

网友C:
生意确实难做,但是黑心老板也是遍地都是,道德的遮羞布已经被扔到了下水道里面。
即使你加了密,因为利益的驱使,也有解的。
正如 cvlsam 大 所言。尽量 使合同 完善 一些。

网友D:
比较时钟做程序断开

网友E:
3楼的建议好,停一个关键部位,或者做成:功能不全,生产效率不高,或者出废品的几率增加。

网友F:
或者直接跟客户说,目前是个试用版,付清之后,才给正式版!

网友G:
俺最讨厌那些加密的人。自以为程序加密了就无法破解了。实际上非常好破解。俺目前不仅仅对PLC程序密码能够破解;对C++密码破解也有一定的功底【成功过几次】

网友H:
对付老赖,不但要在程序上加密的同时,有条件增加一些特殊的板卡这类,让它无法搞定。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今这世道,经济利益高于一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这样的循环总不是件事情。还是在软硬件上下功夫吧。

网友I:
一年前刚好因为同样的原因,做过一次。哈哈。。看来老板都是一样的想法

网友I:
设置一个时间比较,时间大于某个设定值后,就输出某个变量。然后通过这个变量去控制你其它的程序。
如果要做密码的话,可以设置一个比较,如果输入的密码跟你设定的密码一致的话,就不输出那个控制变量。

网友J:
呵呵,都有同样经历,但是如果停机8天以上,超级电容放电完毕,如果继续计时呢

网友K:
要PLC计时限制,另外使用人机界面编写脚本程序(同样限时)限制,时间到达,强制PLC动作。这样,你解密PLC也没有作用。因为,人机强制PLC的动作,在监控PLC时看不到。(例如:人机强制三菱PLC M8032 M8033 M8034等)

网友L:
15楼的说的是办法。

网友G(2010-09-08):
是哪家公司啊??告诉一声。你加密了,我去破解赚几个小钱!

网友M:
一定要诚信,诚信做人,诚信生意。靠这种约束是有失信誉的

网友N:
3楼说的是比较稳妥,以前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O:
功能不全,生产效率不高,或者出废品的几率增加

做成故障随机性出现,就算程序被破解了,不懂设备工艺或不熟悉的,也难搞些。

网友P:
我们一般先停一个关键部位,让他低效低参数运行一段时间;
生产效率不高,或者出废品的几率增加。

两三周后,提示输入授权,在下来就停机啊!

网友P:
提示输入授权,没屏的就报警啊,客户会咨询就说授权了,费用啊。

网友Q: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过好多次,尾款不付的。用的事300的,请问如何加入时间停止!谢谢了

网友R(2010-10-18):
大家好。我有不同的看法。首先S7-200在没有备用电池的情况下系统的参数只能保存100小时。假如加密了一部分程序,如果客户那边因为种种原因停机了4天以上,那么加密的数值就会自动消失。以至加密失败。所以无论怎样都要先把备用电池加上。其次在程序里设置时间比较的加密模式,在某一时间停止某一功能。使之成品率下降。最后在触摸屏和程序里设置数值比较指令,把输出值嫁接在时间比较指令前。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要注意的是有些触摸屏在设置密码时重启之后密码就会失效,需要重新输入。所以一定要在出场之前先做现场模拟实验。无误后再上机-出厂。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S:
很简单的,做个比较小程序搞定啦!

网友S:
给我有邮箱发给你

网友T:
加密思路,在程序做好后,做一个试用程序给客户,在不影响正常效率的情况下,多做一些无用的计算,赋值操作,把有用的放在无用的程序中间,增加破解的难度,然后在一些关键点做比较,如果时间到了,就把某些寄存器里面的值给替换掉,然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PS:对于熟悉工艺的人,自己写个程序也就是一会儿的事,所以加密PLC程序不是多好的办法,最好还是注意合同条款

网友U:
停一个关键部位,或者做成:功能不全,生产效率不高,或者出废品的几率增加。

网友V(2010-11-20):
我看你也是难办··我这里德老板也是一样··就一定要加那个密码··我真搞不懂加那个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网友W:
这个真的是迫不得已啊,老板要这么做就要这么做.不过还是要讲究道德的啊,我们也不想收到这样的产品,还有一个长久合作的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