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T31C-ST141-V2版本问题

楼主(2010-06-26):
我们有一台设备是日本的,屏是NT31C-ST141-V2 ,我用NTST4.8传送文件时说版本不对,我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版本,是不是软件用错啦??、

网友A:
1. 日本的屏NT31C-ST141-V2 , 那么屏的操作系统应该也是日文的,
如果你用的是NTST4.8C中文的话,当然不行.
2.从你所说,应该是想将电脑编辑画面下传到屏,那么是屏中已有系统版本和电脑编辑所选择的屏型号不符,更换型号.
充耳不闻

楼主:
屏的系统也是用NTST4.8灌的,之前的系统也丢失了,系统可以灌进去,为什么画面灌不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