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不支持USB驱动吗?

楼主(2010-06-26):
CPM1A不支持USB驱动吗?,我用的是7.3的变成软件,选到CPM1A的时候USB就不好选了,为什么啊

网友A:
因为它不喜欢USB哦。。。驱的不爽

网友B:
支持吧,肯是你导电脑部兼容问题吧。

网友C:
可以用USB的,我就连接上了,你可能是PLC的CPU或接口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