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上电后RUN运行灯不亮 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26):
欧姆龙PLC上电后输入程序PID开关在ON状态,单运行灯不亮。怎么回事 求答

网友A:
检查编程状态 / 监视状态 / 运行状态

网友B(2010-10-18):
一台欧姆龙PLC上电后PWD灯一闪一闪亮 怎么回事?

网友C:
模块是否插好,电源块是否好的

网友D:
看看状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