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6):
alt  指令适合作手动 、自动转换吗?

网友A: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但要考虑安全因素。

网友B:
如楼上所说,要考虑安全因素。

自动手动转换之间,通常会有限制条件。

楼主:
我这边就用到这个指令,作为自动手动转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就用到这个指令,作为自动手动转换的

发个实例 学习学习

网友D:
               注意加上约束条件,以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