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学习PLC的方法

楼主(2010-06-27):
请高手指教如何才能更好的学会PLC呢?

网友A:
下FX 学习软件,有仿真功能

网友B:
没有PLC的话,用软件仿真有助于理解常用的指令。
还有就是多练习编程、多试验。

网友C:
关键是多实践,也可以用仿真实践,只有多实践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进步

网友D:
在淘宝或书店买些入门的编程及使用手册, 不要急,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实践,要加强自己独立开发程序,总结经验,就可以慢慢提高,

网友E:
请问新触摸屏怎么用?

网友E:
我编写的程序不能和PLC连机运行,请指点

网友F:
要多实践

网友G:
先看指令再看实例再联系。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