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7):
三菱PLC本身带两路高速脉冲输出,可以实现定位。为什么有的地方还需要用定位模块如FX2n-10GM或者FX2N-10PG等

网友A:
可能是该设备西药的高速输出多与两路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引用楼主vancouva于2010-06-27 11:09发表的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很小的问题 :
三菱PLC本身带两路高速脉冲输出,可以实现定位。为什么有的地方还需要用定位模块如FX2n-10GM或者FX2N-10PG等

2N晶体管的脉冲最高30K 太慢了   1S IN最高100K

网友C:
因为一些机型不带有定位功能,如FX2N,一些机型不带有插补功能,而一些应用则需要大于2轴的控制,因此会有附带的位控模块,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网友D:
!
定位模块含有一些特殊功能如插补、定位速度快,输出脉冲路数多等,基本单元是无
法完成的。

网友E:
为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定位精度, 增大或减小区间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