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文本显示问题

楼主(2010-06-27):
我是初学者,在学校的时候学的只是简单的梯形图编程,我想通过文本方便修改定时器、计数器等数值,请问能不能实现,哪位能给个详细的步骤(S7-200,TD-400C),相关资料我也看了一些,不过都是轻描淡写的,根本用不上,主要是地址不知道怎么填(就是VW0那),怎样才能让文本上显示的和程序里的定时器“时间”、计数器“次数”对应,望高手指点,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A:
您还没推敲出来?
如图:
用“插入PLC数据”就可以调出填写具体数据的对话框,在这里你可以设置VB,VW或VD等,以及其详细内容。
并且不选择“允许用户编辑此数据”,那么这个地址就可以用来显示PLC内部值;如果选中了就可以用来设置PLC相应地址的数据。
您在程序中要做的,仅仅是将数据从您在TD上设置好的地址中MOVE进来或者MOVE出去,如此而已。
这样一说我,我明白多了,高手指点就是不一样,多谢!

网友B(2010-09-13):
不是太明白啊,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