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菱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0-06-27):
TO KO K16 K2M10 K1
TO K0 K5 D10 K1
这个指令中的K16和K5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请高手指点!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
根据您的模块型号对照三菱特殊模块手册中的章节号查找BFM编号。
Regards

楼主:
谢谢指教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