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对于不能反射光线或者反射率很低的黑色物体用哪些光电开关可以检测?

楼主(2010-06-27):
除了对射型光电开关,还有那些?
我检测的是黑色的物体,用了很多光电传感器试,检测都不稳定,有时可以检测到,有时检测不到,因为要求,不能用对射型光电传感器。
急需!!!
问题补充:因为设备结构的关系 ,就是不能用带反射板的光电,要不就很好解决了,谢谢!

网友A:
距离检测感应器,可以办到。

网友B:
超声波传感器,激光检测器,电容式传感器都可以加呀

网友C:
使用带反射板的配置的光电开关,自身有发光源的

网友D:
紅外線光纖感測器.把接收靈敏度調到最高就ok了

网友E:
用KEYENCE的PZ-G系列光电开关能检测黑色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