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7):
各位大哥们,小弟在此跪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limingyun于2010-06-27 21:50发表的 求s7-300win7版本的 :
各位大哥们,小弟在此跪谢了!

继续跪谢~~目前西门子还未发布基于Win7的编程软件。

Regards

网友B:
估计至少得跪谢一年
WINDOWS XP干工控并没有什么不好,别赶时髦

楼主:
在win7中装了200,觉得挺好的,于是就想300的了,看来只有继续等高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win7中装了200,觉得挺好的,于是就想300的了,看来只有继续等高人了

安装不会有什么问题,Orca软件修改一下,从安装有Step7的Vista系统Copy一下注册表以及目录结构,最后复制一些文件过来及可以完全使用。但是,太繁琐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安装Vista系统,然后安装Step7,最后安装Win7,此时升级后的系统使用Step7没有问题。

在Win7系统中安装个虚拟机,VisualBox,Vmware亦或是微软的原生系统XP Mode,然后使用Step7,不是更好,你啥都可以装了。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