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MT6056I 触摸屏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0-06-27):
维纶MT6056I 触摸屏485跟台达485通信的。 触摸屏上有com1 和com3口,是用哪个口来通信呢? 分别又是哪根引脚?

楼主:
我现在接了MT6056I触摸屏的com1口 引脚1— 引脚2+ 分别接台达的- 和+ 但是老是连接不上。。请教下各位,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啊?是接线错误还是软件上的设置问题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顶下。。。

网友A:
触摸屏上面写485通信口
wanghongxing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打客服也不能解决,不知怎么回事
互相帮助
wanghongxing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你将485线接好后将PLC复位、清内存一下,就能解决此问题
互相帮助
wanghongxing

网友B:
助你们成功,如不行QQ303751659
互相帮助

网友C(2010-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