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差这么大?

楼主(2010-06-28):
S7-200的编程软件才400M左右,而S7-1200的编程软件要1.2G左右,装起来后,双核+2G内存的电脑都有点卡,是否西门子还会优化这个软件?

网友A:
因为S7-1200的编程软件中,还集成了Flexible用于对1200专用的触摸屏进行编程,以及对伺服控制器的调试软件。
这表明了西门子在单一小型化PLC产品无法同三菱竞争后,只能打包销售了。
优化?
以往的Step7的优化后,容量从400M提升为900M,Wincc优化后,从早先的600M到今天的5.6G,就拿WinccFlexible2008来说,其包括SP1的版本为1.99G,而SP2来了后,容量提升为3.6G。
所以,越优化,你的PC越跑不动。
Regards
下载积分:+2(lcl1990)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