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本人刚接触伺服不久,请问一个比较愚钝的问题,为什么大部分的伺服系统一开机都要原点复归啊?是不是跟他们使用的编码器有关? 原点复归是为了防止什么呢?累积误差吗? 另外,如果使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呢?带电池的那种
另外,伺服电机当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相对位置编码器,什么情况下需用绝对位置编码器?
望知道的朋友能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不懂,帮顶 我只知道用

网友B:
对于用增量编码器的系统,一开机是要求回原点的,绝对系统就没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用增量编码器的系统,一开机是要求回原点的,绝对系统就没必要了!

请教上楼,断电下,有人手动转动了电机,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D:
1.如果是绝对系统,SERVO AMP 內裝有電池,會Keep現在位置,縱使断电下,手动转动了电机,Encoder值,也會跟著變化.

   除非,断电下,Encoder線拆掉,這樣的話,還是要做原點復歸.或許有人會質疑說,Encoder拆掉,servo amp 會出現"绝对異常"

error code,這個code有時會發,有時不會發,為安全起見,還是要做原點復歸.

2.相對系统,開電時,encoder讀到的值是零,不管現在機械位置,所以一定要做原點復歸.
  • 下载积分:+5(zhengbq)
  • 下载积分:+4(shuangyu)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3(sjm213) 优秀文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上楼,断电下,有人手动转动了电机,会出现什么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编码器也会正确的返回当前位置信号.

网友F: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