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故障

楼主(2010-06-28):
西门子802D上电显示正常,开机显示屏右按键失控,请朋友分析

楼主:
备份程序,参数。开机OK

楼主:
西门子840D系统,25080报警,请朋友们分析

网友A:
通过诊断手册看问题。主要是定位问题,看MD32060的时间是否改动了。

楼主:
谢谢朋友的分析,MD32060的时间没有改动

网友A:
那该通道是否被禁止。是否被禁止需要看FC10的第一个参数。

楼主:
该通道没有被禁止,请朋友们继续分析

网友A:
我还是想问问,故障发生前后的经过。能够最说的详细点。

网友A:
这个问题给我的直觉可能是机械问题。如同步皮带或者编码器(光栅尺)等因为固定问题(或者故障)而产生。

楼主:
在开机正常情况下Z轴掉下去,不能上,再运行Z轴就报警25080

网友A:
根据现象如果带平衡缸则,绝有可能是平衡缸失电造成。(或者液压系统存在故障)因为Z轴一般是上下运动带平衡缸的。

网友A:
同时该通道运行时是否没有激活。这里指轴信号丢失现象。检查DB3*.DBX2.1;DB3*.DBX1.5;DB3*.DBX1.6;(看那个测量系统)DB3*.DBX21.7等。出现报警时进入诊断界面检查。

楼主:
伺服驱动器坏

楼主:
Z轴驱动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