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光电开关

楼主(2010-06-28):
光电开关OMRONEE-SPX301、EE-SPX401能控制DC24V的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吗?

网友A:
光电开关OMRONEE-SPX301、EE-SPX401的负载电源电压为DC5-24V, 负载电流在100毫安以下, 根据这两个因素, 确定你所带的负载必须在该区间内, 要不就会很快损坏光电开关的触点,大大降低使用寿命.建议使用小型继电器,带动中间继电器,以此类推
下载积分:+4(shuangyu)

网友B:
光电开关OMRONEE-SPX301
◇能抗周围外来光干扰的变调光式。采用变调光式,与直流光式比,不易受外来光干扰的影响。
◇电源电压为DC5-24V的大量程电压输出型。
◇带有容易调整的光轴标识。
◇带有便于调整、动作确认的入光显示灯。
这就要看驱动中间继电器线圈的电流????

楼主:
控制MY4NJ 中间继电器。行吗?

网友A:
MY4NJ-24V参数额定电压DC24V, 好像线圈功率是0.9W,也就电流在37.5毫安左右, 理论上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应该用在信号驱动上
直接控制光电开关承受不了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