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的数据是如何传到PLC的

楼主(2010-06-28):
proface触摸屏的数据是如何传到PLC的,并且PLC接受后如何知道是什么并传达给变频器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解答???

网友A:
你知道数据可以传输过去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传的
要是想知道你就去看串口的协议,232 485都去看看吧

网友B:
更深层次的问题,大伙都不大懂,追溯会有点远!

网友C:
請看三菱RS232的通訊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