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下图中自动循环程序用哪款控制器可以实现

楼主(2010-06-28):
谁能告诉我下图中自动循环程序用哪款控制器可以实现,能用一个
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实现吗,先谢了

网友A:
如此简单用继电器控制就可完成,用PLC任一品牌都可以,只要你自己能编程

楼主:
见笑了,我是外行,那能告诉我哪款继电器就能达到目的吗?具体品牌型号,当然越便宜越好啦,谢了

网友B:
用个LOGO可以了,成本低。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台达的PLC+触摸屏价格低廉, 且编程操控简单,耐腐蚀性能强,建议参考,如果用继电器就用国产正泰,或人民电器,或德力西等,正泰偏低,

网友D:
最省钱的就是用动作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不需要那么复杂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简单,省钱.一般的电工都可接

网友F:
用时间继电器ST3P 加中间继电器 HH5 4P,可以实现,或者PLC编程也可以实现。

网友G:
我建议你用个S7300的加个PRORFIBUS通讯,再加个模拟量模块带压力检测开关

网友H:
我看到一种牌子为忘情水的水处理机上专门有一种单片机控制器处理水用的,你找找看,不过请问你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I:
自己分析以下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KT1=90M
KT2=20S
KT3=20S
KT4=20S
用PLC太奢侈了,4个时间继电器,4个中间继电器,两个按钮就可以了。
按下SB1,DD1和DD3同时闭合,延时90分钟关闭DD3,再延时20S关闭DD1并开启DD2,再延时20S开启DD1,再延时20S回到开头的状态。一直循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建议你用个S7300的加个PRORFIBUS通讯,再加个模拟量模块带压力检测开关

经常用编写PLC程序会使我们对PLC产生很强的依赖性而忘记了基本的电路知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建议你用个S7300的加个PRORFIBUS通讯,再加个模拟量模块带压力检测开关

这位高手真是银子充足啊 ,控制这么个破东西用继电器足矣,还得用S7-300?就是用200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啊!估计一套S7-300价格比楼主的整套设备机械部分的造价还得高,呵呵!

网友K:
LZ 管路似乎不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attachment=41751][attachment=41752]  我看到一种牌子为忘情水的水处理机上专门有一种单片机控制器处理水用的,你找找看,不过请问你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这个简单啊,用89C51即可解决。程序很简单。
I0口用来做5位数码显示,I1口用来做输出和按钮,足够了。
只是还需要用8012做输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压力罐装压力开关来控制进水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H:
[attachment=41751][attachment=41752]  我看到一种牌子为忘情水的水处理机上专门有一种单片机控制器处理水用的,你找找看,不过请问你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谢谢意见;这个图很多软件都能做的,CorelDRAW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 管路似乎不对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KT1=90M
KT2=20S
KT3=20S
KT4=20S
用PLC太奢侈了,4个时间继电器,4个中间继电器,两个按钮就可以了。

回的很细,真谢了,不过4个时间继电器,4个中间继电器,这样来造价也不低吧,其实我希望几十元搞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的很细,真谢了,不过4个时间继电器,4个中间继电器,这样来造价也不低吧,其实我希望几十元搞定。。。

已经很节约了。如果还想节约的话就把KA和两个SB省了,直接通电就工作。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要简单就用时间继电器,初级电工就能接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用个LOGO可以了,成本低。

网友O:
引用 网友I:
KT1=90M
KT2=20S
KT3=20S
KT4=20S
用PLC太奢侈了,4个时间继电器,4个中间继电器,两个按钮就可以了。

如果1个PLC对于单个时间继电器,单个继电器而言,PLC的价格确实贵了,,但是用上4个时间继电器的话(我司用的都是欧姆龙时间继电器,商家供货要380多1只,而且频繁运作下计时不精确),,所以在我接触过的设计中,都是尽量的减少用到计时,避不了的都选择PLC,
PLC的使用不是奢侈,因为几百块都有的国产PLC都比时间继电器和通用继电器堆出来的控制电路来得稳定多.
谢谢大家,欢迎继续交流
PS:要是追求最低廉的,建议用数摸电路,稳定性就只能看个人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