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梯形图

楼主(2010-06-28):
各位师父为什么我编好的梯形图打不开呀?

网友A:
一般而言是直接保存项目,然后用专用程序打开均没问题的.可能是保存格式不对,或是打开时缺少文件, 建议将程序保存到软件默认的地址, 再试一下是否能打开,

网友B:
有可能没有保存
要不就是保存了你没有打开那个文档

网友C:
如果确实保存了,那可以打开编辑软件在软件的文件中打开,找到存放程序的路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