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西门子PLC软件怎么装

楼主(2010-06-28):
我装了几次都装不上怎么回事? [ post][/post]

网友A:
200的还是300的说清楚啊,是什么现象,描述一下啊?你这样等于白说了

网友B:
安装200是免费的,300需要授权。如果安装不上,请把软件放到C盘试试,同时不能用中文标识文件夹名称。需要说明的是必须关闭系统杀毒软件的运行。

网友C:
我刚开始也装不上,后来把软件放到C盘就一切顺利了。望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