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关于GX DEVELOPER8.86安装问题

楼主(2010-06-28):
我在三菱自动化网站上下载的GX DECELOPER8.86(199M)安装程序,但在安装到最后安装驱动及共通组件时弹出“MELSOFT 共同的组件安装程序初始化失败”,然后安装终断!过去装从没这情况,请问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论坛上不是有一个免装的吗,可以下来用呀,感觉还可以

楼主:
我已经卸载了,还是这样!

网友B:
软件问题,三菱的从没见过有怎么多问题,换个版本的,网站上大把.

网友C:
用这个了,直接使用。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直接可以使用,内有7.24中文仿真,不用安装
首先到
http://www.yunduan.cn/
云端下载云端软件
下载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http://u.115.com/file/f19d261b8a
GPPW8.86.lva 导入
即可直接使用,不再需要安装。
注:本软件若需要提取码,请输入 f19d261b8a
感谢诶楼主的共享,有任何问题请跟帖指出!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710.html

网友D:
你的系统问题,电脑换个系统就OK

楼主:
谢谢各位,我重装系统后已经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