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从网络下了一个 STEP 7 V5.4 中文版的 SP5,安装完后,会出现不能打开软件,如图,高手啊,快来啊

网友A:
服务中开启: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如果服务不能开启,请卸载AutomationLicense Manager后重新安装。

Regards
  • 下载积分:+2(zks1986)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中开启: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如果服务不能开启,请卸载AutomationLicense Manager后重新安装。

    Regards

    卸掉了再装还是那样,

网友B:
    换操作系统看看,不要用快速安装精简优化过的那种。
  • 下载积分:+2(zks1986) 热心助人

楼主:
    已OK,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9-11):
    1 ,你可能是没把把软件安装在同一个根目录下,2,并且不能放在有中文字符的文件夹里,要把你存放软件的盘符名改成字母名,和你的的这个软件文件夹也不能是中文,至于里面的其他文件名是中文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D:
    你没有安装授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