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8):
下载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解压了为什么装不了呀?

网友A:
引用楼主qq825501127于2010-06-28 22:42发表的 GT Simulator2 Ver2 :
下载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解压了为什么装不了呀?

安裝時提示什麽錯誤信息?

网友B:
我在安装的时候也出现问题了,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安装的时候也出现问题了,请指教!

不是写的那么清楚,让你首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