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富士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10-06-28):
请各位师傅帮忙一下小弟有个问题要各位师傅指点迷津我要用37KW富士变频器的直流制动功能不知道怎样接线和参数设置望各位师傅指点谢谢各位师傅了小弟急需呀

网友A:
请问你的工作要求是这么样的?

网友B:
看接线图,什么都可以搞定.

网友C:
建议外加制动电阻,或者做能耗制动!

网友D(2010-08-17):
直流制动不需要另外接线。把电机线接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