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9):
使用和维修三菱伺服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可在此提出来,我们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
MR-J2S系列能否实现控制器与伺服马达不是同一功率的情况下使用,比如我在检测MR-J2S-40A时,手上只有200W的电机?
恳请赐教

楼主:
不可以,会报AL.1A电机配合异常。

网友B:
更换编码器要重新调零吗?报AL50,如何确定是电机故障还是编码器故障?

网友C:
三菱伺服电机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行程经常会偏移,朝正的,或朝负的,即某一方向上超程,某一方向上不足,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三菱伺服电机1KW以下的换编码器需要调零位,1KW以上的不需要。AL50是过载,伺服驱动器停止输出,慢慢转动电机轴,脉冲数和转动角度成比例关系,如果数值有突变或反向变化,编码器是坏的。很好判断。

网友D:
请问楼主:三菱J3伺服放大器外部电源都正常,就是屏幕无显示,那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三菱MR-J3-350B伺服放大器不定时出现黑屏
上电开机时,屏上没有显示数字不可正常使用
电源指示灯(即左下角红色的指示灯是光的)
但拆下来放一到两天再装上去又可正常使用
请问那是什么问题呢?
如何可以避免和解决呢??

网友F: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电子齿轮(分子分母)含意,怎么计算的```

网友G(2010-08-16):
请问怎样调三菱编码器的零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三菱MR-J3-350B伺服放大器不定时出现黑屏
上电开机时,屏上没有显示数字不可正常使用
电源指示灯(即左下角红色的指示灯是光的)
但拆下来放一到两天再装上去又可正常使用
请问那是什么问题呢?

又是MR-J3-350A ,是这个系列的通病,我公司有二十多台都有这种现象,三菱那边一直都没有回应,才用了一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