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线

楼主(2010-06-29):
各位兄弟能不能谈一下配线,多少W配多粗的线。具体配线器件有区别吗

网友A:
有.我就知道 加热管与电机线 同功率下 加热管的电缆要粗点

网友B:
参考一下

网友C:
这个论坛上有电气控制柜设计要求,你下去看看!

网友D: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E:
准确的说应该说应该是根据电流大小选择线径 相同的功率电压等级不同电流大小不一样

网友F:
应该是以电流的大小 来配线的

网友G:
应该是按电流的大小 使用环境的要求来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