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从机器上下来的程序仿真运行出错,why?

楼主(2010-06-29):
错误信息:应用指令的操作数因子数范围,数值等出界。
截图:
可能是什么原因?
出错位置:

网友A:
沒用過這個系統,運行時D是否有初始化動作過,系統是否支持D存取動作?清零或改小數值試試

网友B:
[DMUL D174 K2000 D2216]
試看看!

网友C:
我也刚下载了一套程序在电脑上运行也是一样的出现为支持指令
请问有没有遇到这情况的,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下载了一套程序在电脑上运行也是一样的出现为支持指令
请问有没有遇到这情况的,应该怎么解决?
应该是有一些变量要赋初值。正在研究中。

网友D:
1.楼主的这个问题经常在DIV指令中除数为零时出现。
2.3楼的这些高速指令都不被仿真软件支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么不仿真高速计数这块,要么用PLC接线后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