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JPEG BMP 格式的图片转化为向量图或位图

楼主(2010-06-29):
各位兄弟:现在我使用的是步科的触摸屏 ,现在要把一张BMP格式的图片放到触摸屏的界面上
请教:怎么做

网友A:
好几年没有用了记不得了。
支持jpg格式吗?支持的话,编辑另存为,选择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B:
电脑自带画图就可以吧,在其另存为的下拉列表中有选择!

网友C:
步科是直接支持BMP、JPG、GI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