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0-06-29):
400KVA的变压器可以载多大的负荷/

网友A:
350kva的负载

网友B:
额定输出电流是650安,容性负载一个千瓦2安,阻性负载1个千瓦5安。能带多少负载你自己算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请问楼住什么是容性负载和组性负载?

网友D:
电流=容量*1.443

网友E:
400KVA的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大约580A,如果是油浸变压器常时间的负载最好在0.9倍,干式变压器在1倍或1.1倍,主要看散热和温升清况。我们的用电器大多为感性负载,如电动机,三相交流电机的电流为其额定功率的两倍。这是指满载,工厂的电力拖动往往达不到满载。如果用电容补偿,又能补偿掉电机的一部分无功功率。变压器能带多少负荷还是看实际电流不能超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F:
告诉你个即简单又实用的方法, 用KVA乘以功率因数就是实际能带动的KW数,功率因数的取值范围在0.735-0.75之间是安全范围。

网友G:
在功率因数0.9以上时,最好负载不超过280KW,此时变压器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