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

楼主(2010-06-29):
紧急求助:三菱F930四个角不能用触模是怎么回事,如下图
是触模板坏了吗?

楼主:
各位朋友帮帮忙忙啊,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 没碰到过这样的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大伙帮忙看看

网友B:
我修个中间水平一条线触摸无效,换个触摸板搞定,你可以换个试一下,因为三菱的屏是数字屏,触摸板的排线有很多根,如果断了其中一根或几根就会出现相对应的位置触摸无效,你先试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QQ留言:1048651458

网友C:
是超过了触摸屏的有效范围吧,你往中间移动移动位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