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

楼主(2010-06-29):
请问各位有一台单相电机串电容;如果电容容量小会不会影响电机;线圈会不会烧毁

网友A:
会的,会引起出力不足或无法启动

网友B:
大了会容易烧电机,小了会转得慢

网友C:
电容小了 可能造成起动力矩不足而是电机不能转动

网友D:
我以前这样用过,临时用的,运转还可以,后来买了合适的电容换上了。
如3楼所说“电容小了 可能造成起动力矩不足而是电机不能转动”

网友E:
单相电机电容要配匹。不能大也不能小。

网友F:
更换电容时,最好选用与原配置参数相同的电容。如果电容器损坏,又不知道或看不清标注参数,可按下面公式计算选配:
C=8JS(uF)
式中,C-配用的电容量,单位为微法(uF);J-电机启动绕组电流密度,一般选5~7A/平方mm;s-启动绕组导线截面积(平方mm)。

网友G:
如果负载小可以勉强使用,但可能造成起动力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