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一个关于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10-06-30):
我有一台气动治具,上面装有安全光栅,我想让当光栅无信号时,控制气缸的电磁阀三位五通电磁阀失电,气缸停止运动,当光栅信号恢复后,气缸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就是光栅信号异常以前气缸正在上升,信号恢复后气缸继续上升,光栅信号异常以前气缸正在下降,信号恢复后气缸还继续下降,用三菱FX1N的PLC该怎么写,小弟新手上路,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程序做Hold動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做Hold動作.
扩展来说,就是用一个M点带一个输出,而安全光栅串在这个M点和输出之间。这样当安全光栅动作时会停止输出,但不影响M点,当安全光栅复位后输出立即执行~
下载积分:+3(jonnyhsieh) 热心助人

网友C:
2楼说得很明白了
QQ:532904130

楼主:
多谢高手们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容易。。。多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