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下载问题

楼主(2010-06-30):
请各位帮忙!s7200用ppi下载时会出现内部内部编译错误,但是进行程序编译时 并没有错误。

网友A:
对于CN机型,请使用不低于Step7 Microwin v4 Sp3的软件,且软件界面必须被设置为中文。
Regards

网友B:
这个可能和你在程序中使用了你所连接的PLC不支持的功能,如CPU222只有一个PROT0的通信口,但你在程序中使用了PORT1,在进行程序编译时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下载到PLC时就会遇到问题,这时你可以点击菜单栏中的
PLC
在下拉菜单中点击
信息
就可以看到出错的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