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30

楼主(2010-06-30):
紧急求助:三菱F930显示屏四个角没办法触摸,其他位置可以触模是怎么回事啊,如下图
是触模板坏了吗?

楼主:
杨站长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A:
这个系列的有触摸区域校准功能么?如果有,可以重新校准一下。
三菱的GOT,我最低是用到A970的。所以只能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B:
是旧的吗?我手上正好也有一个F930,坏的,有死区.具体地说,是数字0输不进.

网友C:
多增加几个画面,看看其它画面是否正常。也行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