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指令

楼主(2010-06-30):
个位高手,我看了一个关于三菱PID控制温度的程序。里面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各位一下:MOV H30 D510 ( 动作方向ACT)
这条指令中的H30代表什么意思啊。请各位指点指点啊

网友A:
H30轉換為進制為 0011 0000
即:Bit0=0 為正動作
Bit1=0 無輸入變化報警
Bit2=0 無輸出變量報警
Bit3(保留不使用)為0
Bit4=1 執行自整定
Bit5=1 輸出上下限設定有效
Regards

网友B:
把程序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楼主:
谢谢了 个位,我现在明白了。不过我还是把程序传来吧。

网友C:
好啊,大家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