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30):
地线和零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地线:保护用
零线:工作用

网友C:
不同的供电系统,零线的作用也有不同的作用。目前我国有四种系统。
TT系统没有零线。
TN系统有零线没有接地线,零线只在变压器处接地。
TN-C系统有零线和接地线,从变压器处就把零线分开,在用户端再把地线重复接地。
TN-S-C系统也有零线和地线,但地线在用户端是和零线接在一起,用户端只把柜子接地。
6KV以上都是采用TT系统。
0.4KV的居民用电采用的是TN系统。
0.4KV的工业用电采用后两种系统。
不同的系统接地和接零也不同,要求很严格的。
还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可不接地”和“不可接地”是完全不同的。
只有“保护接地”和“工作接零”
在TT系统下工作的设备外壳可不接地。
在TN系统下工作的设备外壳必须接地。
在TN-C系统下工作的设备外壳可不接地。
在TN-S-C系统下工作的设备外壳必须接地。
  • 下载积分:+4(marcelinho)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当然有分别拉,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

网友E:
    地线就是设备外壳与大地相连的导线,起保护作用;零线是从电源中性点引出的又称中性线,在400V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相对于相线(火线)的称呼。

网友E:
    简单的说,地线就是与接地体相连的导线。

网友F:
    地线通常是保护用的
    零线是电气设备正常工作用的

网友G:
    地线是在正常情况没有电流的,在漏电时有电流,而零线在工作时就有电流通过。